关于电源

楼主:
电压源是输出电压稳定,电流源是输出电流稳定
那么功率源应该是输出功率稳定了。。。这我就奇怪了,这个输出功率怎么稳定法的,随着负载变化,输出功率肯定会变化的,到底怎么“稳定”的?

网友:
功率恒定的话,通过调节PA反馈回路使电压或电流任一参数保持恒定即可,P=U×U/R或P=I×I×R。

网友:
简单的理解负载就是负载一定后,电压稳定的时,电流变,电流一定的时电压变。至于怎么变,是由电源内反馈回路决定。
汽车大灯用疝气灯的安定器,就是一种恒功率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功率源内阻是50欧姆,输出功率为P=[U/(R+r)]^2*R
随着负载R变化,这个输出功率怎么保证“恒定”。。。

这个功率源到底是不是恒功率输出的,它与恒压源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怎么还不明白?公式中的参量可以合并,负载变,可以只相应变化一个参量,电压或电流之一,一般电压控制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