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时钟模块振动器失效检测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在14x系列中:
    1.如果手动停止XT1(HF)或XT2,是否会使OFIFG置1?
    2.如果我设置MCLK来源于XT2,我首先会开启XT2,然后会用到下面一段程序确保XT2开启正常,之后再对相关寄存器配置,使MCLK来源于XT2。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XT1(HF)是失效的,那么OFIFG就一直置1,下面就是一个死循环,这该如何解决?
do
  {
   IFG1 &=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0);

网友:
XT2开启成功之前先关闭XT1,开启成功后再打开HF模式下的X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