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用LM3S搞个DMX的控制器,请教一下做过的大虾。

楼主:
最近想用LM3S搞个DMX的控制器,请教一下做过的大虾:“Break”和“Mark-after-break”的时序如何产生和判断,用定时器来产生相应时序?接收时也用定时器来判断?如果用定时器来做的话引脚就要在GPIO和串口之间来回切换,会不会有弊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这个真心没人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产生特殊时序,除了 GPIO 之外,可以考虑 PWM.
对于接收确实比较麻烦一些,定时器做延时,通过 GPIO 或者 脉冲捕获,都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看来还是要好好琢磨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