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加步枪 --- 业余条件调试高频功率放大电路之一

楼主:
一、做个高频电压表

在网上找了找,一个高频仪器可真不便宜啊,要上万才可以买到较老的仪器,
没办法,买个高频毫伏表吧,配合其它的凑合着用。就这个想法也不让我满足:
有一个看着不错的表,500块,联系人家时,说已经出手了。继续找,没找到。

找器件,自己做----不准没关系,只需要定性分析就成。

想来想来有两种方法,

1、整流----滤波----放大。

2、使用三极管:

以上两个图均为示意性的,实际中可以根据情况调整。

网友:
楼主要自己做这些东西,,,呵呵,,有时自己做的东西,照样很强悍,,支持

网友:
高频毫伏表没有意义,对电路理解深刻且编程技能过关,用万用表调试就可以了,这个对初学者确实有难度,毫伏表也不能带来什么有效的辅助。

网友:
再补充一下吧。
约20年前我第一次自行设计高频PA时因为工作频率大约为50MHz,这个频率对元器件的分布参数要求还不是很高,所以自己做了个高频场强计,简单的一个LC谐振回路,然后用数字表测感应电压,楼主的电路无法对特定频率做出反应,所以没有意义,而工作频率一旦达到数百MHz,因元件的分布参数已经比较明显,没有标准频率做参考时已无法自行校准,而不校准就没什么意义。
现在的RF IC使用起来很简单,只要保证电路正确、软件没问题一定能跑起来,只是对分布参数的理解和控制决定了品质,不追求商品级品质时那真的无所谓什么测试仪器,仪器是用来控制品质、纠正设计瑕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你会关心的,你是通讯界的大虾!

我准备另开帖谈使用万用表调整的。只用万用表也可以调整,但用高频电平的大小来观察功放级的谐振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高频难也不难不难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会关心的,你是通讯界的大虾!

我准备另开帖谈使用万用表调整的。只用万用表也可以调整,但用高频电平的大小来观察功放级的谐振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功放的谐振情况不能用毫伏表,因为你无法保证毫伏表的分布参数对PA无不良影响,毫伏表是接触式测量的,很容易引入干扰和不可控的分布参数从而改变PA的等效电路,就是定性测测也该用场强计,但场强计不校准频率也不行,你的那个DIY项目无须加PA,注意433MHZ频段有法律限制,10mW是准许的极限值,7020、7021的最大输出已经不止10mW了。万用表调整主要的手段是测电流,RF芯片工作正常时电流应在器件手册载明的数值附近,以此来判断芯片是否工作即可。现在的高频器件不像当年,很容易买到各种规格的高品质器件,只要器件没问题,PCB按照器件手册中的规范设计,那么只要编程正确,芯片一定会工作,然后靠拉距离的办法来优化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原来也没有打算加PA的,我说的“功放”指的是7020的功率放大部分。
它13dbm已经不小了。

网友:
LT有那种高频真有效值的解决方案,频带非常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