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MS1117-3.3v输出居然接近等于输入!

楼主:
原理图如下:

修改:
LED灯前的电阻换成10K  1K的会烧坏LED

测试结果:
输入:(平均)8.2V  实际在Vin端只有7.8V左右 也可能是表的误差  最低为7.1V
输出:5.85~6.16V

检验:1、芯片输出脚与输入脚不短路
          2、其他线路也经检测不短路,也无断路问题
          3、更换一块新的芯片也是如此
          4、以前没加耦合电容直接把输入输出接电源和负载,可以稳定输出3.28V

网友:
5V, 1K LED也会烧?啥LED这么次...
另外不会把引脚弄反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输入那里不是5V  我实际接入的是8点几伏
就普通用的3.3V(20mA)0805封装的LED咯

网友:
今天再次测试:

今天再次测试:
输入:4.5V(误差0.1V)
二极管   正端:4.5V   负端:  3.8V
AMS1117  输出脚 Vin :3.8V
                  输出脚 Vout:2.6V(误差0.05V)
工作时,芯片发热!!!
咋感觉  这芯片变成固定降压一点几伏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T223封装   这个引脚要弄反的概率不是很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找出问题了 ,差不多你所说的,管脚定义出错了,第一个是GND  第二个才是输出 ,都忘了   谢谢提示

网友:
这个芯片和生产厂家有关。每个厂家的可能区别很大,我输入的是4.2V输出接近3.3

网友:
我输入5.0,输出4.6     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找出问题了 ,差不多你所说的,管脚定义出错了,第一个是GND  第二个才是输出 ,都忘了   谢谢提示

居然有人犯了和我一样的错误,太可怕了,原理图是在网上找的,本身就是错了。检查的时候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看到你这么说才想起来,太坑了。板子都打样好了,

网友:
如果看了器件手册就不会有此低级错误。

网友:
没看手册?

网友:
我记得AMS1117 以前也试过呀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