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chPad触摸板的问题

楼主:
一直处于图上那个状态。触摸板可以正常触摸,LED正常闪烁。但是上位机GUI就是不跟着一起变化。

网友:
额  没人知道  没人回答啊

网友:
十一期间。。。耐心等等吧。

网友:
主要是怕帖子沉了。。。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悲剧了...我都是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有谁解决了???求解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哪里有一步一步的教程啊啊啊啊

网友:
指导书上就有吧,不过就是英文的

网友:
我是这样做成功的:
1,导入例程;
2,编译;
3,配置调试串口;
4,打开GUI后再把LANCHPAD连接上去
5,DEBUG/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