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nger 09为什么过了开关之后原理图上的原件都显示没有驱动?

楼主:
我用的是altium desinger09 原理图设计完后运行报错has no driver
就是从总开关那开始的,我不知道错在哪了....

这是报错,

S1的2 ,3进入后4 ,5就没有输出了貌似就产生了上面的报错。

是AD自带库里的开关,我自己画了个PCB封装换了上去

网友:
用PADS吧,有问题我回答你----不过我的水平也不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原理图没有添加工程,保存一个工程文件,或建一个工程,添加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