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 2619写的串口程序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每次都显示 FF,求教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26x.h"
unsigned char b;
//时钟初始化
void clock_init(void)
{
  if (CALBC1_16MHZ ==0xFF || CALDCO_16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to 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 BCSCTL2=(SELM_0+DIVM_1+DIVS_3+DCOR)^SELS;
  BCSCTL2|=DIVS_3;//SMCLK 8分频  2M
  //  BCSCTL2|=DIVM_3; //MCLK 8分频 系统运行时钟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O初始化
void io_init(void)
{
  P1DIR|=BIT0;
  P5DIR|=BIT5;
  P5SEL|=BIT5;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P3DIR|=BIT4;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时钟初始化
  clock_init();
  io_init();

  UCA0CTL1|=UCSWRST;
  UCA0CTL0&=~UC7BIT;//字符长度为8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208;                              // 2MHz 9600
  UCA0BR1 = 0;                              // 2MHz 9600
  UCA0MCTL =UCBRS1;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UCA0T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IE2 |= UCA0TXIE;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for(;;)
  {
//   UCA0TXIFG=0;
    UCA0TXBUF=0x33;
    while((IFG2&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IFG2&=~UCA0TXIFG;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b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
求助啊,单步运行的时候也卡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