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串口程序(C语言)

楼主:
如何编程?当向串口发送任意的字符串时,PC机上显示相应的字符串。是任意的字符串哦!
与发送单个字符区别在哪里?
望解答,谢谢啦!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我知道怎么任意发送一个子符,但不知怎么发送字符串。求指点啊。(用的是51)

网友:
字符串就是多个字符的集合,你连续发多个字符就行了。当然发多个字符的时候在发送每一个字符之前都要判断SBUF是不是空的。一般的做程序发送一个字符也是这样做的。一般用一个for循环就行了,判断条件可以是字符串长度,适合字符串长度固定的情况。对于任意字符串,一般可以判断最后一个字符,如果字符不为空就一直发。
假设字符串首地址为point
for(temp=point;*temp!=‘/0’;temp++)
{
if(发送寄存器空)//具体的寄存器位名称看一下书吧,记不清了
   SBUF = *temp;
}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具体的细节你自己去研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