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释

楼主: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VEE:E=electron 表示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之一,因带负电,也写作e,通常指负电压供电; VDDH:H=high 表示高压,即高压供电端。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这个时候Vcc仅仅是给器件内部的数字或模拟系统供电,而Vdd是给包括外设和内部系统供电,所以Vdd的电压必须比Vcc高。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4、一般来说VCC=模拟电源,VDD=数字电源,VSS=数字地,VEE=负电源
另外一种解释:
Vcc和Vdd是器件的电源端。Vcc是双极器件的正,Vdd多半是单级器件的正。下标可以理解为NPN晶体管的集电极C,和PMOS or NMOS场效应管的漏极D。同样你可在电路图中看见Vee和Vss,含义一样。因为主流芯片结构是硅NPN所以Vcc通常是正。如果用PNP结构Vcc就为负了。荐义选用芯片时一定要看清电气参数。 Vcc 来源于集电极电源电压, Collector Voltage, 一般用于双极型晶体管, PNP 管时为负电源电压, 有时也标成 -Vcc, NPN 管时为正电压. Vdd 来源于漏极电源电压, Drain Voltage, 用于 MOS 晶体管电路, 一般指正电源. 因为很少单独用 PMOS 晶体管, 所以在 CMOS 电路中 Vdd 经常接在 PMOS 管的源极上. Vss 源极电源电压, 在 CMOS 电路中指负电源, 在单电源时指零伏或接地. Vee 发射极电源电压, Emitter Voltage, 一般用于 ECL 电路的负电源电压. Vbb 基极电源电压, 用于双极晶体管的共基电路.
电路中的解释:
单解: VDD:电源电压(单极器件);电源电压(4000系列数字电路);漏极电压(场效应管) VCC:电源电压(双极器件);电源电压(74系列数字电路);声控载波(Voice Controlled Carrier) VSS::地或电源负极 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VPP:编程/擦除电压。 详解: 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一般Vcc>Vdd !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也就是负极。 有些IC 同时有VCC和VDD,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在“场效应”即COMS元件中,VDD乃CMOS的漏极引脚,VSS乃CMOS的源极引脚,这是元件引脚符号,它没有“VCC”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