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一周:外围电路的设计思路和心得

楼主: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在开始设计外围电路的时候,由于查看资料的不全面,我在最初的设计思路上出现了好多问题,接下来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整个设计过程:
1、首先附上我的整个设计原理框图(较之原来稍有修改):

2、原理图绘制:
使用的Altium Designed Summer 09;
具体为:
(1)92个引脚的引出:

这里我几乎使用了所有的引脚功能,有些复用的(如串口1和CAN1接口)我用跳线来选择使用哪一种功能;
(2)LCD部分:
在查阅国内和国外的资料之后,我在显示方面同时选取了三套方案:
一是在接出的16位数据线上连接SSD1289LCD显示屏,这个显示屏我看到有人成功驱动起来了,算是对LCD显示功能最低的保证了吧!

二是利用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20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SN74AVC20T245”转换出16位的数据和四条控制线,

然后接上奇美3.5寸LQ035NC211带触摸功能的显示屏。

三是在二的基础上利用TI的TFP410 芯片转换成HDMI接口,方便外接显示屏(HDMI转VGA)!

(3)Codec(音频编解码)部分:
我使用了TI的tlv320aic3106芯片,输出了两路音频,并同时输入了硅麦克风传感器信号:
部分原理图:

(4)zigbee模块使用串口相连,比较简单和引出的两个串口一起给出:

(5)按键则使用了Joystick类型的按键,同时在加上3个普通机械按键:

(6)CAN 接口和串口1复用:

(7)加了一个9V转5V的电池电源,一般用不到:

(8)添加传感器(I2C读取)连同LED给出:

(9)利用SPI口连接了无线模块nRF24l01,用作无线测试:

(10)最后是接出了ADC的引脚和一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

3、PCB图我已将完成了,在做最后的检查,我觉得我的设计肯定存在着各种问题。我尽量将错误减到最小!
4、总结:
这次的活动名字就叫做外围设计,所以我觉得外围电路的设计不能马虎,我对LINUX的知识不是很擅长,所以决定先要调试各个模块的裸机程序,利用CCSV5编写调试,将程序固化在SD卡中,操作系统我将放在最后慢慢的仔细的研究!不能因为操作系统耽搁了整个进度!
5、下一步我将把PCB拿去住做成电路板,然后分享出PCB图和需要的主要的元件截图!接着是焊接心得!

网友A:
支持一下,不过建议加上NAND FLASH

网友:
顶楼主。SSD1289LCD我刚好有一块,有更详细的例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不过建议加上NAND FLASH

NAND FLASH是必需的吗?
我打算把程序放在SD卡里启动,而且已经成功了!我的引脚用在了其他功能上了!所以不打算加入NAND FLASH了!不知道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