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 第一周心得

楼主:
很高兴能获得这次beaglebone开发板的机会。也很高兴能如期拿到这块好板子。我就比较基础的说下这板子吧。拿到板子就做了一些简单性能测试看下板子的性能情况。自己也安装了个ubuntu系统运行下看下测试下。首先测试了板子上四个LED灯的控制情况和操控,运用了板子上只带的Beaglebone简洁系统测试了该功能具体步骤:是在Linux系统调试的,这个比较简单,点击左上角的应用列表,选择Accessories,Terminal(终端),然后进行下面操作sudo modprobe ftdi_sio vendor=0x0403 product=0xa6d0  (挂载(类似链接)USB设备)
命令 lsmod 可以查看是否挂载成功。
在线安装个程序 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           (等会)
然后输入minicom -s    设置串口设置里面的参数
#这里ttyUSB0是 USB转JTAG用的,ttyUSB1就是USB转串口设备
选择Serial port setup 然后按左边相应的字母修改相应的项
这里我们修改为Serial Device:/dev/ttyUSB1 和Hardware Flow Control: No
输入root登录。
我之前用的那块开发板是A3的和论坛这次A5的试用这块相比有所改善但大致是一样的,主要是SD卡插槽更换了比A3完善了,A3的锁扣不容易卡主内存卡容易接触不良很容易造成在项目开展和调试带来一些不便,这也证明的Beaglebone开发板官方在不断在追求完善和更高质量的开发板给我们提供更保障的开发平台。赞一个!
在此也说下Beaglebone外围电路的绘制心得吧。学院老师他给我的任务是要根据Beaglebone官方扩展板的电路参考和修改还兼并了音频的输出,主要修改是16位色LCD输出改为24位色LCD输出和一些电容电阻封装大小的这些修改这些都不难,难得是绘制的板层数,我们常绘制的LCD 16位色扩展都两层的。但根据老师的要求绘制的难度就大很多了,有原理图的元件绘画,各元器件PCB封装的绘画,板层PCB连线都是有难度和花时间的这次的项目考验能获取很大的收获。
But收到板子后,学院Beaglebone扩展板子PCB电路板制造经费未能立项没有经费。
    因此指导老师要求先搁置,但新的四轴飞行器开的板子能入题么因性能方面M4的开发板子在弄了。
。到时项目实现情况要通过网络端口连接电脑利用超级终端演示给大家看了。相对项目的进展来说是没影响的LCD液晶显示这块是来测试和显示弄能效果用的,可能就应为这学院不给立项,但一定要争取立项这板子的开发和应用很多都离不开LCD显示这一块的。
下面是一些在简单测试的简单测试截图:
1 我的电脑是双系统的,这样给了我一点优势,只要挂载一下就能连接板子了。

2 root 登录后尝试了下板子上LED的简单控制没什么问题。

3 通过命令halt 关闭system 关闭system 还可以通过其他的命令 poweroff 也可以。
4 运行我在另一块SD卡上安装的ubuntu system

5 在这里要给板子从启一下就是复位,按下复位键就可以了。

6 system 里一些编译过的文档 里面已安装了 OpenCV 运行了不同语言两张图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