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8个串口的芯片、单片机。

楼主:
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芯片有8的串口的IC、单片机。
  之前有使用过模拟的方案,但是效果不理想。发送数据不稳定。
                           不知道谁有方案。谢谢大家了。

网友:
8口很少,6口很多

网友:
应该没有吧
不过我们公司现在就是三个串口复用的
麻烦的要死,数据干扰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串口复用,干扰很严重?”你说说看,也许我帮到得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恩,是一个串口,三个外设复用
读卡器,打印机,显示器复用一个串口
虽然现在处理正常,但程序里面的处理还是比较麻烦的
数据干扰严重,常要清缓冲区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1个16C554之类的四串口的芯片,再加个4串口的单片机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