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lcd双面显示

楼主(2012-10-05):
lcd双面显示
我现在在做一个东西,需要用两块一模一样的lcd双面显示,我想问下我是否可以把s3c2440的lcd的数据线接到两块型号一样的lcd上,让这两块lcd显示一模一样的内容,不知道这样搞是否现实,求各位指导!!!!
lcd

网友:
自己先顶下
难道要我用千斤顶顶起来!!!!!

网友A:
考虑两点:
1、MCU驱动能力要足够。
2、只能写,不能读。

网友:
2440是arm9驱动能力应该够吧,可不可以这样,两块lcd的背光引脚不一样,然后数据线和别的信号线都是一样从2440上接过来的,这样应该只要驱动能力够,就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