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做捕获。。。结果上升沿转下降沿捕获出了问题,跪求解决

楼主:
#define CM_0                (0*0x4000u) /* Capture mode: 0 - disabled */
#define CM_1                (1*0x4000u) /* Capture mode: 1 - pos. edge */
#define CM_2                (2*0x4000u) /* Capture mode: 1 - neg. edge */
#define CM_3                (3*0x4000u) /* Capture mode: 1 - both edges */
#define TBSSEL__ACLK TBSSEL_1
#define TASSEL__ACLK TASSEL_1
#define TASSEL__ACLK2 TASSEL_0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start,en;
  long int sum;
  int overflow=0;
void main( void )
{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TA0CCTL1 = CCIE + CM_1 + SCS + CAP;
  TA0CTL = TASSEL__ACLK + MC_2 + TACLR + TAIE;
  CCTL1 |= CM_1+SCS+CCIS_0+CAP+CCIE; //输入上升沿捕获,CCI0A为捕获信号源
  P2DIR |=BIT4;
  P1DIR &=~BIT2;
  P1SEL |=BIT2;
_EINT();
  while(1)
{
   P2OUT |=BIT4;
   i=200;
   while(i--);
   P2OUT &=~BIT4;
   i=200;
   while(i--);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void)
{

  switch(TA0IV)                                                    //TA中断向量查询
{
   case 2:                                                         //是捕获中断  2为CCR1捕获中断向量值
   if (TA0CCTL1 & CM0)                            //上升沿捕获
{
   TA0CCTL1 &=~ CM_1;
   TA0CCTL1 |= CM_2;              //改为下降沿捕获
   start = TA0R;
}
  else if (TA0CCTL1 & CM1)                            //下降沿捕获
{
   TA0CCTL1 &=~ CM_2;
   TA0CCTL1 |= CM_1;                      //改为上升沿捕获
   en = TA0R;

   sum=overflow*65535+en-start;
  }
  TA0CTL = TASSEL__ACLK + MC_2 + TACLR + TAIE;
  CCTL1 |= CM_1+SCS+CCIS_0+CAP+CCIE;
   break;

   case 10:                                                //是溢出中断
   overflow++;                                //溢出次数自加1

   break;

   default:
   break;
    }
}

程序如上,运行时无论如何也进不了那个下降沿的IF段。。。。求帮助

网友:
貌似是因为不能同时设置上升沿和下降沿一起....PxIESx....用于边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