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啥中断跳不出去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O connected to LD1, LD2, LD3 and LD4 led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8);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
//系统中断管理
void EXIT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9);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配置系统时钟,使能各外设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ENABLE );

}

//配置所有外设
void Init_All_Periph(void)
{
RCC_Configuration();
EXIT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发送开机信息

int main(void)
{
Init_All_Periph();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Insert delay */
    // Delay(2000000);
     /* Turn on LD2 and LD3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9 );
     /* Turn off LD1 */
// Delay(200000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
     /* Turn off LD1 */
// Delay(2000000);
//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 Insert delay */
//    // Delay(2000000);
//
//     /* Turn on LD2 and LD3 */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9 );
//     /* Turn off LD1 */
// // Delay(2000000);
//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
//     /* Turn off LD1 */
// //
//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
//  Delay(2000000);

}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Insert delay */
    // Delay(2000000);

     /* Turn on LD2 and LD3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9 );
     /* Turn off LD1 */
// Delay(200000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
     /* Turn off LD1 */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

//  Delay(2000000);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 Insert delay */
//    // Delay(2000000);
//
//     /* Turn on LD2 and LD3 */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9 );
//     /* Turn off LD1 */
// // Delay(2000000);
//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
//     /* Turn off LD1 */
// Delay(2000000);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
}

网友:
我已经加了EXTI_ClearFlag( EXTI_Line9)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
你应该调用这个函数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而不是EXTI_ClearFlag( EXTI_Lin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