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控制器验证

楼主:
有一句程序是这样编写的如:dq_d(15 downto 0)<=dqout( 15 downto 0) when dqoe1='1' else (others=>'Z');用ISE自带的仿真软件进行时序仿真时高阻态可以输出,但是下载到SPARTAN 3E板子的时候就输出不了高阻态,抓取的波形应该显示高阻态的位置显示的都是'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亟待解决 谢谢各位.

写进去的数据占用一个时钟,读出的数据占用的却是两个时钟,请问是哪儿的原因呢

网友:
 在实机上用示波器测得的低电平"0"并不能说明器件的输出不是高阻态,也可能是电路上有弱下拉电阻的存在。

网友:
高阻态用示波器测试不出来的。高阻态时间输出电阻很大而已。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