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数组的赋值问题

楼主:
比如在设计中定义这样一个寄存器数组 reg [15:0] pix [0:255],用来存储输入的数据
输入的数据是16位的,用data_in表示, 也就是要256个周期才能把数据接收完,定义一个计数器reg [8:0] cnt;
有两种方法来接收输入的数据
方法一
if (cnt < 256) begin
    pix[cnt] <= data_in;
    cnt      <= cnt + 1;
end

方法二
case(cnt)
   0: begin
      pix[0] <= data_in;
      cnt    <= cnt + 1;
   end
   1: begin
      pix[1] <= data_in;
      cnt    <= cnt + 1;
   end
   ........
   255: begin
      pix[255] <= data_in;
      cnt      <= cnt + 1;
   end
endcase

显然第一种方法更简单方便,第二种方法太麻烦了,但是貌似第一种方法综合出来频率低,占用资源多,第二种方法频率高,占用资源少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
建议试试改用VHDL语言来编程:
for i in 0 to 255 loop
   if (i = cnt) then
      pix(i) <= data_in;
   end if;
end loo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看着是挺方便的,可是整个项目就是用verilog,我这个模块也不能例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年头即使在同一个Project内,VHDL和Verilog应该是可以混用的吧,Xilinx的ISE和Altera的Quartus II 都是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再看看

网友:
这个说明了一个问题,编译器理解能力还没楼主强!
所以我们设计电路的时候,需要认为编译器是个傻瓜,需要用详细电路描述语言,清楚描述电路的行为。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