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led的亮度调节

楼主:
30个以上1w的led集成电珠如何使用亮度调节(功率调节)?

电路要怎样设计?

谢谢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LED调节亮度一般都是使用PWM吧,大功率的也可以通过电流调节

网友:
这种一般使用串联、或串并混联,纯并联不太好。
调节亮度一般采用电流控制型。

这方面的例子较多,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