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偏置电流和输出失调电压的关系

楼主:
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OP放大电路活用技巧》比较适合我这种没怎么使用过运放的新手
我看书时,书中介绍运放的偏置电流和输出失调电压的关系时写到:
VOoffset=(RS//RF)(1+RF/RS)*IB-=RF*IB-
不知道是怎么推出来的?有没有大神讲讲具体原理啊
其中噪声增益=1+RF/RS
噪声增益又是怎么推出来的啊?
偏置电流又是怎么具体影响输出失调电压的呢?

那同相输入的电路的输出失调电压又是怎么推出来的呢?
忘高手指点,谢谢。

反相输入

反相输入

网友:
建议阅读运算放大器基础知识书籍.
放大器的输入是三极管(双极或场效应),有偏置电流,导致实际的静态输入电压不是=0!
一旦 VIN+ 不是 0 ,VIN- 就会跟随 VIN+ ,而 VIN- 只能从输出端送来电压,才会让正负 VIN 相等, RF*IB- 就=输出电压.
这些参数不仅仅推导出来就可以的,实际应用中具体每一只放大器还是有差异的(尽管型号相同),
通俗地说: 就是 IN+ 接GND但是输出偏偏不是=0!  出现的就叫偏移电压.
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