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控制家电

楼主:
能不能用一个嵌入式控制器来接受指令以控制家电的开关?只是在家电外部加入一个控制器,在普通的家电上就能实现控制其开关。或者能用什么别的装置能实现吗?

网友:
这个已经有成熟的方案、

实现网络化电源管理不难。电流检测、报警、定时开关、延时开关这些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这些终端实现。有兴趣联系:QQ:228253831

网友:
简称为 智能家居

网友:
当然可以,但要实现多种功能操作的话,只靠外部控制可能是不够的,比如控制冰箱的温度等。如果家电有遥控器问题就简单多了,可以通过模拟遥控器来控制,否则需要介入内部电路,除非就是开开关关的简单操作。

网友:
远程控制?
通过固定电话可能通过特定的麻烦方法可能不要钱
通过GSM之类的年租费现在是多少?

网友:
通过GSM只能走SMS或语音通道,费用是按时间算的,GPRS/3G有包月包流量的套餐,包括月租每月最低十几块,家里有宽带的话,走宽带网络的费用最低,用交换机共享,只是电费而已。不过,远程控制家电真有必要么?这个基本上是商家炒作的概念,没有多少实质意义。

网友A:
同意chunyang的,远程控制家电的意义还不大,不过回到家已经做好饭了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chunyang的,远程控制家电的意义还不大,不过回到家已经做好饭了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是想起来很美,付出的代价比如准备工作、操作的过程、相关费用等,如果这些代价过大用起来就不是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