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笔记本电池的使用时间如何延长?

楼主:
    笔记本电池种类繁多,不同的电池性质也会各异。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普遍使用锂离子电池(或同类产品);不久之前的个人电脑、A4型的笔记本电脑在暂时使用的前提下使用的是镍氢电池;而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用的是镍镉电池。用户买了笔记本之后,首先请看一下操作说明书,确认使用的电池是哪一种。如果没有说明书可以通过厂家的主页查看电池规格。
     镍氢电池与镍镉电池存有“记忆效应”之分.镍氢电池与镍镉电池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记忆效应”,如果电池没有用完就充电(中途充电)的话,下次使用电池时,用到开始充电的那个地方就没有电了。如果不断循环这一过程,电池的寿命就会越来越短。虽然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比镍镉电池要小,但反复中途充电也是缩短寿命的原因,因此请尽量将电池全部用完之后再充电。 锂离子电池没有记忆效应,因此即使是断断续续地中途充电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延长电池寿命的使用方法:
     虽然锂离子电池没有记忆效应,但使用方法不当也会极大地影响寿命。使用锂离子电池要注意以下几点:
      1.充满电的状态下不要使用AC电源|稳压器|稳压器驱动与没有充满电相比,充满电的状态更容易老化。尤其是充满电时使用AC电源驱动,会给电池带来很大的负担。同时还增加散热量,进一步加速电池老化。因此,暂时使用笔记本电脑时,一旦充满了电,最好先使用电池电源。厂家建议在使用AC电源时取下电池(不过如果取下电池,必须要注意发生停电或缆线拔掉等意外时,会丢失没有保存的数据)。
使用省电功能
     2. 影响电池寿命的因素是充电与放电的次数。为了尽量减少充电的次数,可以利用笔记本电脑具备的省电功能(在使用电池驱动时,调暗屏幕亮度、降低CPU速度以减少耗电量)。同样的道理,电池还有电时,最好尽量不充电,把电池全部用完。
    3.隔几个月完全放电一次
   还有一个窍门是每一或几个月就把电池完全放电一次。具体的做法就是一直把电池用到零电量,到零电量以后停止使用,连接AC适配器,然后不要使用个人电脑,一气把电充满。有的个人电脑具有“电池放电(Battery Refresh)功能”。如果觉得电池很不好用时,可以试试使用电池放电功能。
   4.长时间不用时,拔下AC适配器
    超过8个小时以上不用时,为了不给电池带来负担,请拔下AC适配器。另外如果一个月以上不用时,请将电池从机器上取下,放置在阴凉处。
   5.何时更换电池?
      更换电池的标准是充电后只能达到原来容量的6成左右。由于电池有许多种类,因此必须要购买正在使用的个人电脑上的那一种型号。另外,最好不要提前购买备用,因为即使不用,电池也会自然损耗。
     现在出现了不必购买正品电池,而是对目前正在使用的电池放电以恢复其性能的服务。“BAYSUN”就是其中之一,一周的时间就可以恢复电池的性能。
    这种方法与购买正品相比,不仅价格便宜,在厂家没有库存、或二手笔记本电脑附带的电池无法再使用等场合尤为方便。

网友:
是啊,衡量电池寿命的一个关键参数就是充放电次数,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来回充放电。

网友:
大多数人还是经常充着电在用,台式机就没这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