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教滤波器在对含突变点信号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2-10-07):
各位大虾:请教滤波器在对含突变点信号滤波的问题
在对混有锯齿波的信号进行高通滤波的过程中,滤波后在锯齿波的突变点上,总会产生一个尖峰,将锯齿波幅值拉大,从而达不到衰减要求,怎样才能抑制这个尖峰。(RC滤波,LC滤波都用过)求大虾们出出主意啊
大虾
高通滤波

网友A:
你搞高通滤波,当然是这个现象了。

楼主:
我的目的是要滤掉锯齿波,锯齿波是低频信号,就是因为有尖峰的影响,导致滤波后锯齿波还是必有用信号大很多,后续的频谱分析就根本做不了了。我个人认为是在突变点瞬间对电容充放电造成的,但是就是想不到办法平滑那个尖峰

网友A:
你将锯齿波傅氏展开,看看它含有什么频率分量?想用模拟方法滤掉它,必须知道它的频谱

楼主:
频谱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模拟方法只能滤掉在通频带以外的频谱分量,要是正弦波或是三角波都是很好滤除的

网友A:
你是要衰减还是想滤波?这个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