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单片机编程遇到问题

楼主:
从书上抄下来的程序也会有错!怎么修改?请高手指点!谢谢

程序编译有错误,找不到错误在哪

程序编译有错误,找不到错误在哪

网友:
看到你这样,想起当年的我!!
写程序慢慢来,别急。以后自己调试的时候鼠标点击出现的错误提示,光标会定位在出现错误的周围,在根据错误提示就很容易改正自己的错误了。
千万别像这次一样,一出现错误就在论坛发帖求助。这样很浪费时间,还不如自己看书或者用百度。论坛里面的高手们是很痛恨伸手党的,呵呵呵!
我帮你改了一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xms); //函数声明语句,只是在我们定义的函数后面加“;”就行
uchar aa;
void main()
{
aa = 0xfe; //前一行有“{”号的时候,空两个字符的距离可以使语句看起来比较规整
while(1)
{
P1 = aa;
delayms(500);
aa =_crol_(aa,1); //循环左移
}
}
/*************************************************************************
下面这个是延时函数,按照你的写法也是可以的,不过下面的写法看起来更加条理清楚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 = xms;i > 0;i--)
{
for(j = 110;j > 0;j--)
{;}
}
}

网友:
其实就是:void delayms(uint)声明的时候,后面差一个;

网友:
恩,楼上正解

严重同意

网友:
嗯,就是语法错误,少了一个“;”而已,而且要用英文输入法中的";",愿你以后细心!

网友:
要仔细啊,不要漏东西,而且要学着去查编译错误信息,了解常见错误的解决方法。光问是把东西学不深的。

加油

网友:
初学者加油啊。

网友:
看到这个真的很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