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滤波电容炸?

楼主:
如图:
当我把c19接上后,如果c19小了,直接炸了。(我接的是钽电容)。
不接的时候,正常。不明白,当接大电容时(470uf,100uf)的时候,只能坚持几秒钟的时候,求救呀。因为后级用到了DCDC等 几路升压电路,可能是这些地方引起的,但是
我每个都拆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求高手解析一下,原因:
接5V的地方有:
1. DCDC芯片  MC34063A, 这块芯片也一直升不压;

2.

网友:
C19应该接10V或者以上的电容。耐压不够时,常是这样

网友:
要注意钽电解的特性参数,如果加在钽电解上的电压有明显交流成份,那钽电解的耐压就会不足,这时需要提高器件的耐压规格,5V电路需要使用16V耐压的。
接大电容只能坚持几秒钟是什么意思?几秒后USB无输出了?如果是说明USB端口进入了保护态,因为USB有500mA的输出电流限制。
升压电路的调试应该先单独使用外置电源,注意总体功耗不能超出USB的驱动能力即500mA的限制。

网友:
哦。 谢谢。      已改成外置电源。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极性没有弄清楚?要不然怎么能这样??

网友A:
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原因电容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原因电容炸?

前面讲过钽电解两端若加上变化的电压,其耐压特性会大幅下降,所以要注意钽电解的耐压参数选择。当然,接反了也是个原因,不过这个属于低级错误。

网友:
希望楼主给出最后的解决方法,

网友:
第一,100uf,470uf估计是6.3v耐压的,换16v的。第二,有可能是正负反了,有一横的一端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