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热敏电阻或者温度传感器,精度达到0.1℃

楼主:
求大虾门推荐一些热敏电阻或者温度传感器,精度达到0.1℃,测人体体温用的,谢谢!!

网友:
测人体体温有专用传感器,常规传感器不能胜任。去阿里巴巴之类的网站搜供应商吧。

网友:
非接触红外热释电温度传感器。

网友:
这种热敏电阻要正规渠道买正规厂家的吧?
在体温这个小温度范围用热敏电阻精度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不过对一致性之类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要厂家可靠,否则为什么那些好像是欧姆龙之类的温度计为什么很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