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FPGA的JTAG口一直不正常!

楼主:
新做的板子,用的alterad cyclone iii,芯片只要刚焊上去,JTAG口的TCK就跟GND短路,程序下不进去。网上说只要TCK、TMS、TDI、TDO任何一个引脚与地短路就说明JTAG口坏掉了。但是,芯片才刚焊上去啊?哪位大神有过类似的经验没有,求指导啊!

网友:
芯片具体型号?

网友:
EP3C5E144C8

网友:
回复 网友A:

EP3C5E144C8

网友:
芯片中间的焊盘焊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了,背面接的晶振。

网友:
封装中间挖了洞?填锡?

上拉电阻现在是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挖了。TCK是1K的电阻接地。其他是上拉电阻是10K的

网友:
那就不晓得了耶

网友:
有其他芯片的换,换一个试试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自己应该多想想,不要只局限在局部。

你的问题多半是电路板的设计问题,芯片是不会有问题的,或者说这个概率太低,要么你的采购环节有重大的纰漏。

1。查空板是不是有短路,如果有你就偷笑吧。
2。查下载器是不是好的
3。别想了,查电路图,对扳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换过,但是还没接电,直接测就短的...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烧短路了...板子容易烧短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也准备再检查遍电路图了。直接测空板没问题,下载器也是好的(下开发板没问题)。

网友:
,原来也是个懒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发现我底部的焊盘没焊,不知道问题大不大?

网友:
从你反应的情况来看,是焊接问题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