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LAUNCHPAD的5种ADC滤波算法验证--有PCB哦!!

楼主:
国庆放假10天,除了玩也做了一点东西!
很久以前我们论坛的网友“常见泽”分享430的5种ADC滤波算法,我闲来无事就为MSP430LAUNCHPAD做了一个扩展板!

下面这个是PCB文件和代码:
/*
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i,j;
long result,resultsum,resultq = 0;
uchar ge,shi,bai,qian;

#define SER ( 1 << 1 ) //也是所谓的DS
#define SRCLK ( 1 << 0 ) //也是所谓的SHCP
#define RCLK ( 1 << 2 ) //也是所谓的STCP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
delay_1ms();
}
uchar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Write595(uchar data)
{

P2OUT &= ~RCLK;
for( i=0;i<8;i++ )
{
if(data&0x80)
{
P2OUT |= SER;
}
else
{
P2OUT &= ~SER;
}
P2OUT &= ~SRCLK;
P2OUT |= SRCLK;
data <<= 1;
}
P2OUT |= RCLK;
}

void ADC_init(void)
{
P1SEL |= 0x01;
ADC10AE0 |= 0x01; // P1.0 ADC option select
ADC10CTL1 = INCH_0+SHS_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P1DIR |= (BIT2|BIT3|BIT4|BIT5);
P2DIR |= 0xff;
TACCTL0 = CCIE; // Enable interrupt
TACCR0 = 32-1; // PWM Period
TACCTL1 = OUTMOD_3; // TACCR1 set/reset
TACCR1 = 2; // TA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ADC_init();
_EINT();
while(1)
{
result = resultq/30;
result = result*1500/1024;
qian = result/1000;
bai = result/100%10;
shi = result/10%10;
ge = result%10;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ge]);
P1OUT &= ~( 1 << 2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shi]);
P1OUT &= ~( 1 << 3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bai]);
P1OUT &= ~( 1 << 4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qian]);
P1OUT &= ~( 1 << 5 );
delay_nms(1);
}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ADC10CTL0 &= ~ENC; // ADC10 disabled
ADC10CTL0 = 0; // ADC10, Vref disabled completely
if(j<31)
{
if(j!=0)
{
resultsum += ADC10MEM;
}
j++;
}
else
{
resultq = resultsum;
resultsum = 0;
j = 0;
}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ADC10CTL0 |= ENC; // ADC10 enable set
}

/*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int coefficient[10]= {1,2,3,4,5,6,7,8,9,10};
const int coesum = 55;

unsigned char i,j,n;
long resultsum,resultend,resultsum1,resultq = 0;
unsigned int result[11];
uchar ge,shi,bai,qian;

#define SER ( 1 << 1 ) //也是所谓的DS
#define SRCLK ( 1 << 0 ) //也是所谓的SHCP
#define RCLK ( 1 << 2 ) //也是所谓的STCP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
delay_1ms();
}

uchar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Write595(uchar data)
{

P2OUT &= ~RCLK;
for( i=0;i<8;i++ )
{
if(data&0x80)
{
P2OUT |= SER;
}
else
{
P2OUT &= ~SER;
}
P2OUT &= ~SRCLK;
P2OUT |= SRCLK;
data <<= 1;
}
P2OUT |= RCLK;
}

void ADC_init(void)
{
P1SEL |= 0x01;
ADC10AE0 |= 0x01; // P1.0 ADC option select
ADC10CTL1 = INCH_0+SHS_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P1DIR |= (BIT2|BIT3|BIT4|BIT5);
P2DIR |= 0xff;
TACCTL0 = CCIE; // Enable interrupt
TACCR0 = 32-1; // PWM Period
TACCTL1 = OUTMOD_3; // TACCR1 set/reset
TACCR1 = 2; // TA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ADC_init();
_EINT();

while(1)
{
resultend = resultq*1500/1024;
qian = resultend/1000;
bai = resultend/100%10;
shi = resultend/10%10;
ge = resultend%10;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ge]);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ge]);
P1OUT &= ~( 1 << 2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shi]);
P1OUT &= ~( 1 << 3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bai]);
P1OUT &= ~( 1 << 4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qian]);
P1OUT &= ~( 1 << 5 );
delay_nms(1);
}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ADC10CTL0 &= ~ENC; // ADC10 disabled
ADC10CTL0 = 0; // ADC10, Vref disabled completely
if(j<11)
{
result[j] = ADC10MEM;
j++;
}
else
{
for(n=0;n<10;n++)
{
result[n] = result[n+1];
resultsum += result[n]*coefficient[n];
}
resultsum /= coesum;
resultq = resultsum;
resultsum = 0;
j = 0;
}

//ADC10CTL0 |= ENC; // ADC10 enable set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ADC10CTL0 |= ENC; // ADC10 enable set
}

/*
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 2
unsigned char j = 0;
long result[31],resultsum,resultend,resultq = 0;
uchar ge,shi,bai,qian;

#define SER ( 1 << 1 ) //也是所谓的DS
#define SRCLK ( 1 << 0 ) //也是所谓的SHCP
#define RCLK ( 1 << 2 ) //也是所谓的STCP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
delay_1ms();
}
uchar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char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void Write595(uchar data)
{
uchar i;
P2OUT &= ~RCLK;
for( i=0;i<8;i++ )
{
if(data&0x80)
{
P2OUT |= SER;
}
else
{
P2OUT &= ~SER;
}
P2OUT &= ~SRCLK;
P2OUT |= SRCLK;
data <<= 1;
}
P2OUT |= RCLK;
}

/*void ADC_init(void)
{
P1SEL |= 0x01;
ADC10CTL0 = SREF_1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SHT_2; //
ADC10AE0 |= 0x01; // P1.0 ADC option select
ADC10CTL1 = INCH_0+ADC10SSEL_2;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
void ADC_init(void)
{
P1SEL |= 0x01;
ADC10AE0 |= 0x01; // P1.0 ADC option select
ADC10CTL1 = INCH_0+SHS_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P1DIR |= (BIT2|BIT3|BIT4|BIT5);
P2DIR |= 0xff;
TACCTL0 = CCIE; // Enable interrupt
TACCR0 = 32-1; // PWM Period
TACCTL1 = OUTMOD_3; // TACCR1 set/reset
TACCR1 = 2; // TA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ADC_init();
_EINT();

while(1)
{
resultend = resultq*1500/1024;
qian = resultend/1000;
bai = resultend/100%10;
shi = resultend/10%10;
ge = resultend%10;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ge]);
P1OUT &= ~( 1 << 2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shi]);
P1OUT &= ~( 1 << 3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bai]);
P1OUT &= ~( 1 << 4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qian]);
P1OUT &= ~( 1 << 5 );
delay_nms(1);
}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ADC10CTL0 &= ~ENC; // ADC10 disabled
ADC10CTL0 = 0; // ADC10, Vref disabled completely
if(j<31)
{
result[j] = ADC10MEM;
if(j>=2)
{
if((result[j] - result[j-1]>A)||(result[j-1] - result[j]>A))
resultsum = result[j-1];
else
resultsum = result[j];
}

j++;
}
else
{
resultq = resultsum;
j = 0;
}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ADC10CTL0 |= ENC; // ADC10 enable set
}

/*
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X 31
unsigned char i,j,k,n;
long resultsum,temp,resultq = 0;
uint result[31];
uchar ge,shi,bai,qian;

#define SER ( 1 << 1 ) //也是所谓的DS
#define SRCLK ( 1 << 0 ) //也是所谓的SHCP
#define RCLK ( 1 << 2 ) //也是所谓的STCP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
delay_1ms();
}
uchar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Write595(uchar data)
{

P2OUT &= ~RCLK;
for( i=0;i<8;i++ )
{
if(data&0x80)
{
P2OUT |= SER;
}
else
{
P2OUT &= ~SER;
}
P2OUT &= ~SRCLK;
P2OUT |= SRCLK;
data <<= 1;
}
P2OUT |= RCLK;
}

void ADC_init(void)
{
P1SEL |= 0x01;
ADC10AE0 |= 0x01; // P1.0 ADC option select
ADC10CTL1 = INCH_0+SHS_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P1DIR |= (BIT2|BIT3|BIT4|BIT5);
P2DIR |= 0xff;
TACCTL0 = CCIE; // Enable interrupt
TACCR0 = 32-1; // PWM Period
TACCTL1 = OUTMOD_3; // TACCR1 set/reset
TACCR1 = 2; // TA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ADC_init();
_EINT();
while(1)
{
resultsum = resultq;
resultsum = resultsum*1500/1024;
qian = resultsum/1000;
bai = resultsum/100%10;
shi = resultsum/10%10;
ge = resultsum%10;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ge]);
P1OUT &= ~( 1 << 2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shi]);
P1OUT &= ~( 1 << 3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bai]);
P1OUT &= ~( 1 << 4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qian]);
P1OUT &= ~( 1 << 5 );
delay_nms(1);
}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ADC10CTL0 &= ~ENC; // ADC10 disabled
ADC10CTL0 = 0; // ADC10, Vref disabled completely
if(j
{
result[j] = ADC10MEM;
j++;
}
else
{
for(n=0;n
{
for(k=0;k
{
if(result[k]>result[k+1])
{
temp = result[k];
result[k] = result[k+1];
result[k+1] = temp;
}
}
}
resultq = result[(X-1)/2];
j = 0;
}

//ADC10CTL0 |= ENC; // ADC10 enable set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ADC10CTL0 |= ENC; // ADC10 enable set
}

/*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X 31
unsigned char i,j,k,n,m;
long resultsum,temp,resultend,resultq = 0;
uint result[31];
uchar ge,shi,bai,qian;

#define SER ( 1 << 1 ) //也是所谓的DS
#define SRCLK ( 1 << 0 ) //也是所谓的SHCP
#define RCLK ( 1 << 2 ) //也是所谓的STCP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
delay_1ms();
}

uchar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Write595(uchar data)
{
P2OUT &= ~RCLK;
for( i=0;i<8;i++ )
{
if(data&0x80)
{
P2OUT |= SER;
}
else
{
P2OUT &= ~SER;
}
P2OUT &= ~SRCLK;
P2OUT |= SRCLK;
data <<= 1;
}
P2OUT |= RCLK;
}

void ADC_init(void)
{
P1SEL |= 0x01;
ADC10AE0 |= 0x01; // P1.0 ADC option select
ADC10CTL1 = INCH_0+SHS_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P1DIR |= (BIT2|BIT3|BIT4|BIT5);
P2DIR |= 0xff;
TACCTL0 = CCIE; // Enable interrupt
TACCR0 = 32-1; // PWM Period
TACCTL1 = OUTMOD_3; // TACCR1 set/reset
TACCR1 = 2; // TA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ADC_init();
_EINT();

while(1)
{
resultend = resultq/29;
resultend = resultend*1500/1024;
qian = resultend/1000;
bai = resultend/100%10;
shi = resultend/10%10;
ge = resultend%10;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ge]);
P1OUT &= ~( 1 << 2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shi]);
P1OUT &= ~( 1 << 3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bai]);
P1OUT &= ~( 1 << 4 );
delay_nms(1);

P1OUT |= (( 1 << 2 )|(1<<3)|(1<<4)|(1<<5));
Write595(table[qian]);
P1OUT &= ~( 1 << 5 );
delay_nms(1);
}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ADC10CTL0 &= ~ENC; // ADC10 disabled
ADC10CTL0 = 0; // ADC10, Vref disabled completely
if(j
{
result[j]= ADC10MEM;
j++;
}
else
{
for(n=0;n
{
for(k=0;k
{
if(result[k]>result[k+1])
{
temp = result[k];
result[k] = result[k+1];
result[k+1] = temp;
}
}
}
for(m=1;m<30;m++)
{
resultsum += result[m];
}
resultq = resultsum;
resultsum = 0;
j = 0;
}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ADC10CTL0 |= ENC; // ADC10 enable set
}

网友:
支持楼主这种奉献精神,,,,做工不错哦

网友:
我写的代码是改自"常见泽"分享的,但是和他的有些不一样。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照对比一下!

我画的板子是为了方便自己DIY的,大家可以直接用。所有代码都是经过本人验证的,至于各种滤波算法的差别自己去试,程序开头的文字介绍大家把他当做一个参考就好,实际效果还是要自己来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论坛也有些时间了,获得大家很多的资料,也到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回馈给朋友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