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语言习题(与版主相似)

楼主:
// NumberToWords.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nclude
#include

static char *digits[] = {
"", "ONE ", "TWO ", "THREE ", "FOUR ", "FIVE ", "SIX ", "SEVEN ",
"EIGHT ", "NINE ", "TEN ", "ELEVEN ", "TWELVE ", "THIRTEEN ",
"FOURTEEN ", "FIFTEEN ", "SIXTEEN ", "SEVENTEEN ", "EIGHTEEN ",
"NINETEEN "
};

static char *tens[] = {
"", "", "TWENTY ", "THIRTY ", "FORTY ", "FIFTY ", "SIXTY ", "SEVENTY ",
"EIGHTY ", "NINETY "
};

static char *magnitudes[] = {
"", "THOUSAND ", "MILLION ", "BILLION "
};

static void do_one_group(unsigned int amount,char *buffer,char **magnitude)
{
        int value;

        value=amount/1000;
        if(value>0)
                do_one_group(value,buffer,magnitude+1);                //使用递归调用

        amount%=1000;
        value=amount/100;
        if(value>0)
        {
                strcat(buffer,digits[value]);                                //不同时间,不同函数中需要想字符串中加入新的字符
                strcat(buffer,"HANDREDS ");
        }

        value=amount%100;
        if(value>=20)
        {
                strcat(buffer,tens[value/10]);
                value=amount%10;
        }
        if(value>0)
                strcat(buffer,digits[value]);
        if ( amount>0 )
                strcat(buffer,*magnitude);
}

void written_amount( unsigned int amount,char * buffer)
{
        if ( amount == 0 )
        {
                strcpy(buffer,"ZERO");
        }
        else
        {
                *buffer='\0';
                do_one_group(amount,buffer,magnitudes);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check=1234;
        char buffer[100];
        written_amount(check,buffer);
        puts(buffer);
        return 0;
}

为嘛代码编辑的时候不能缩进呢?

题目要求也是要将输入的数值转换为单词的形式打印出来。
先把我的程序贴出来,大致思路是这样的:
1.先建立几个数组,把相关的数值的单词形式存贮起来,这些数组使用频繁而且空间占用庞大,故使用静态存储方式,然后用数组下标遍历相应单词;
2.由于检测输入的时候是从高位到低位,输出的时候就可以用在高位输出没完成的时候不能输出低位,
故可以使用递归调用,将中间值存贮在堆栈中,实现从高位到底为依次输出;
3.创建字符串,将每次翻译出来的单词依次连起来,该判断条件的时候判断条件,最后调用puts函数输出;
4.使用函数实现模块化设计,确定不是空字符之后再调用处理函数,否则,输出buffer的初值‘\0’;

网友:
1.这首先,是一个习惯问题。
下次不要把一堆子函数放到main()前面,一般看程序,首先看的就是 main,你这样,找起来多累啊。

2.main()中,buffer固定定义为100的长度,毫无理由,浪费空间;

网友:
void written_amount( unsigned int amount,char * buffer)
{
        if ( amount == 0 )
        {
                strcpy(buffer,"ZERO");
        }
        else
        {
                *buffer='\0';
                do_one_group(amount,buffer,magnitudes);
        }
}

这个函数,考虑一下,如果把 ZERO也写进数组里,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两个分支就可以一并处理了?
这样一来,逻辑简化了,因为根本不需要条件判断分支;

网友:
static void do_one_group(unsigned int amount,char *buffer,char **magnitude)
{
        int value;

        value=amount/1000;
        if(value>0)
                do_one_group(value,buffer,magnitude+1);                //使用递归调用

        amount%=1000;
        value=amount/100;
        if(value>0)
        {
                strcat(buffer,digits[value]);                                //不同时间,不同函数中需要想字符串中加入新的字符
                strcat(buffer,"HANDREDS ");
        }

        value=amount%100;
        if(value>=20)
        {
                strcat(buffer,tens[value/10]);
                value=amount%10;
        }
        if(value>0)
                strcat(buffer,digits[value]);
        if ( amount>0 )
                strcat(buffer,*magnitude);
}

这个函数,本来做的事情挺简单,被你实现的过于复杂,同时,你把这个函数处理的数据的范围限定在10000以内。
而且你还使用了递归,这里只需要循环即可。

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

用这个数组存储每个位的数码,不需要分开几个。
当然,这里出来的结果是倒序,但是要倒回来是很简单的事情。

char Digits[5];
char i = 0;

while(value)
{
      Digits %= value % 10;
     i++;  //这里我就先不考虑i是否越界的考虑了,其实是要的。
      value /= 10;
}

网友:
期待你贴出更多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