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删除同一网络上的全部布线?我用的是AD09

楼主:
我想把地线全部换到底层,要删除原来的布线,一条条删太麻烦了。。。。有什么好方法么?一次删完...
我用的是AD09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想到了....find similar object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麻烦,选uroute -> net

网友:
tools——un—route——net  光标变了,点要删除布线的网络就ok了

网友:
U-N 是撤销走线 如果你只是想改粗细  可以把线设为粗点在走一编
可以用选择性全选命令全选 改线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很好用,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