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点亮触摸屏的程序

楼主:
keil编译的接收触摸屏数据,并发送一条指令

网友:
真心伤不起啊

也不知道怎么学,也找不到人问,一个人晃荡了半个月毫无进步。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原来是串口

因为自己是个新手,总觉得自己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即使是最简单的几句。
今天终于见到了一个师兄,才知道,是串口焊接时发送和接收的混乱了,于是串口通过串口连接,立马指令在触摸屏上起作用了。
当时我就凌乱了~~~~

网友:
根据数据手册哦,这是最准确和最直接的资料

网友:
串口屏,控制好数据干扰。

网友:
多大的屏幕?ucgui里面有屏幕的程序

网友:
解决了。串口发送数据,串口中断处理这两个

解决了。串口发送数据指令,串口中断处理,这两个就搞定了。
不过板子坏了,不知道运行出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