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谁能告诉我做信号放大在什么条件下需要多个电路?谢谢了,嘿嘿

网友:
单级增益不足或单级增益太高时会发生不稳定现象,这时就需要采用多级放大器结构。

网友:
选用多级放大电路和单级放大电路,其实多个电路还与被处理信号的幅度,频率,噪声和器件选择都有关系的。
单级电路以不超过100倍是40dB增益为宜,然后考虑多个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