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低是为什么

楼主:
小弟有个疑问,需要大家帮助解答一下,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低是为什么?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

网友:
加个PFC就好了

网友:
在传统没有PFC(功率因数校正)的开关整流器中,交流输入电压,经整流后,紧跟着大电容滤波,由于电容的充放电使输入电流呈脉冲波形。这种电流谐波分量很大,造成功率因数下降。这就是2楼说的要加PFC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