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开关电源初级导线间的最短绝缘距离是多少?

网友:
这个跟PCB的材质有关,常用FR4板材,220V需要至少2mm的间距,考虑到受潮等影响,这个距离还应加大或采取防潮绝缘措施,比如开槽并涂布防潮绝缘漆等。

网友:
“初级导线间的最短绝缘距离”,是指PCB走线,还是漆包线?
不管哪种情况,都与两线间的电压差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