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HFE值与放大倍数有什么关系?

楼主:
需要高手指点,三极管的HFE值与放大倍数有什么关系?感谢

网友:
hfe指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即输入信号的幅值无变化时Ic和Ib的比值。B值为晶体管的交流放大倍数,低频小信号时与hfe值接近,具体跟晶体管的结构、材料和制造工艺有关,受电流值和频率值的影响。

网友:
Hfe是使用H参数分析法得出的输入端的电流对输出端电流的控制作用的一个量,它实际上也就是电流放大倍数,

它是在低频下得出的,没有考虑到高频时的情况,否则就用Y参数或A参数了

网友:
看一下模拟电路教材哦,里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上的个性签名真的是很个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