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传感器ADXL327

楼主:
无线节点拟用,这一款还是很实惠的。

请大家提提意见。

网友:
好的,下载看看再说。

网友:
还不错呢,我也在捣鼓这个,就是焊坏了还没办法弄下来 没风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片子没有其它封装,没有其它选择了。

没风枪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刀头的烙铁也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片子怪得很,还不是FN封装的,引脚在肚子底下。我制的封装把引脚引出到片子外面,不知道刀头的可以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烙铁是不行的,必须得风枪吹,我之前用烙铁弄了好几下没成,去借风枪吹,估计就是烙铁捣鼓的时候弄坏了

网友D:
焊接不怕,焊过CP2102的,差不多,这个脚还少些。

怕只怕玩不转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不怕,焊过CP2102的,差不多,这个脚还少些。

怕只怕玩不转他。

是的,只要有个风枪还是好焊的。

只要我们对这种芯片感兴趣,玩转它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