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用捕获的方法测脉宽长度,但一直测的有问题,求救啊

楼主:
msp430g2553 用捕获的方法测脉宽长度,但一直测的有问题,求救啊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start,end,overflow;
float num;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8MHZ;
  DCOCTL = CALDCO_8MHZ;
  TA1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TA1CCTL2 = CM_1 + CCIS_1 + CAP + CCIE + SCS;

  P2DIR |=BIT4;
  P2DIR &=~BIT5;
  P2SEL |=BIT5;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 = 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1IV)
  {
  case 4:
         if(TA1CCTL2&CM0)
        {
          start = TA1CCR2;
          TA1CCTL2 = CM_2 + CCIS_1 + CAP + CCIE + SCS;
          overflow = 0;
        }
         else if(TA1CCTL2&CM1)
        {
          end = TA1CCR2;
          TA1CCTL2 = CM_1 + CCIS_1 + CAP + CCIE + SCS;
          num = (end  + overflow*65535 - start);
        }
         break;
  case 10:
          overflow++;
          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论脉宽是10ms还是100ms,num这个变量的值一直都保持在6~7*10^4,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变量都改成float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了还是不行。。而且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你直接设置成下降沿上升沿都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