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DIY 第二周 我的开发环境安装之路

楼主:
LINUX安装
1,  安装vamare 7.13(已经安装)(TI的官方笔记说下载vamare player 很是不解?仅仅是因为免费的吗?)
2,  下载Ubuntu 10.4
看官方笔记都提到 LTS 版本,如是下载了个,花了几十个小时,下载地址:http://ftp.ntua.gr/pub/linux/ubuntu-releases-dvd/10.04/release/
记得用迅雷哦。速度快点。360的那个要7天,迅雷的7个小时。
3,  安装Ubuntu 10.4
打开vamare7.13
开始从vamare 选择安装虚拟机,选择光盘映像目录,然后开始。
安装完成后没图形界面,用startx也启动不了。提示了一个安装图形界面的命令,于是继续。
执行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xinit
安装完成,重启,运行startx,终端由黑色界面变成白底黑字。出现X型的鼠标指针。这不是我需要的,还是需要安装gnome的桌面套件。
安装命令为:
sudo apt-get install ubuntu-desktop
执行之后会提示你需要安装的软件包数量及大小,Ubuntu Server的图形界面需要下载850个软件包,安装后需要占用2G多的硬盘空间,另外还有KDE、XFCE 桌面环境这两种图形桌面环境可选,安装命令分别是:
sudo apt-get install kubuntu-desktop
sudo apt-get install xubuntu-desktop
sudo apt-get install ubuntu-desktop/kubuntu-desktop/xubuntu-desktop
安装好之后startx进入图形界面,和Ubuntu Desktop的界面一样,连OpenOffice都一起安装上了

上面是安装服务器版本的ubuntu(就是那个LTS),有些麻烦。所以我又改回去,把上面安装的一部分一起连映像一起删了(映像就是好,想删就删)。重新安装桌面版本
如是
下载:ubuntu-10.04-desktop-i386.iso
打开vamare7.13
开始从vamare 选择安装虚拟机,选择光盘映像目录里的ubuntu-10.04-desktop-i386.iso
,然后开始安装。
注意这里还要填写一些信息。有系统名 用户名 密码(这个是你建立的登录用户信息)等
然后出现下面的画面。

安装完成后输入密码就进入系统了。

vmvare tools
选择菜单中 reinstall vmvare tools(vmvare 7.XX在这里应该是安装好了vmare tools 继续是为了试下。
如果是第一次安装第一个虚拟机就是install vmvare tools) ,如是vmvare tools 盘符出现在桌面(这里就是vmvare tools 的文件夹)。
进入终端(应用applications里的….

挂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来,但在安装前
1,要先获得root的权限,否则你无法复制,解压及安装,获取过root的可以忽略这一操作。首先我们设置root的密码,打开终端,输入“sudo passwd root”,给root设置一个密码。设置完密码之后,接着输入“sudo su”按下回车键,这个时候我建立的用户就获取到root的权限了。
2,要把media目录里看到Vmvare tools文件夹里的Vm…文件拷贝到其他地方,如tmp目录,media这个目录是只读的。没法子建立目录。
然后解压: ./tar zxvf VMwareTools-8.4.5-324285.tar.gz

这个时候在该目录下就出现了vmware-tools-distrib目录,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VMware tool了。
(注意使用table键,少敲按键哦。。。)
进入vmware-tools-distrib的目录,执行 ./vmware-install.pl
桌面的安装已经安装了vamare-tools,因为安装时提示卸载老的vamare-tools
我这里就选择反安装后重装。
一路回车,耐心等待屏幕刷新,直到最后,vm安装完毕。
注意:
1.必须切换到root用户 切换的方法 su 设置密码的上面说了
2.安装必须进行 vmware-tools的解包(拷贝到另外目录,那个目录是只读的) 要不然不会出现这个vmware-tools-distrib的目录
3,  好像桌面的安装已经安装了vamare-tools,因为安装时提示卸载老的vamare-tools
建立一个文件夹用于ubuntu 和WINXP交换文件
设置目录共享文件夹目录:

LINUX编译环境搭建

TI SDK 安装包和CCS5的安装

1,下载安装包
                    ti-sdk-am335x-evm-05.05.00.00-linux-x86-Instal
      在TI网站有下

2,敲入su 和密码,转为root用户
     把它们两个文件通过共享目录拷贝到LINUX的usr/local
3,用tar xzf CCS5.2.1.00018_linux.tar.gz解压CCS5
4,运行TI SDK 包:
      ./ ti-sdk-am335x-evm-05.05.00.00-linux-x86-Install
5,  运行过程提示目录,默认
6,运行过程提示CC5是否安装,选择安装(默认安装)
7,经过一阵,会提示完成安装,中间提示找不到CCS,CCS没装好,不知道为啥找不到。
8,进入ti-dfk-sm335x-evm
   随后运行:./setup.sh进行相关配置
9,只好使用命令行安装CCS5.2
    进入CCS5.2.1.00018_linux 目录
    运行:
   使用ccs_install.sh安装
     ./ccs_install.sh $PWD
  也可以用以下命令:
   cd CCS
   ./ccs_setup*.bin --setupfile ccs_installini.xml

网友:
还要说明的是,最新的TI SDK也有setup.sh 有些说没有。但05.05确实有。

因为不能重新编辑的原因有些图片没搞上去。这里附个PDF上去。

网友:
这里是SDK的手册,最全面了;推荐一下: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