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2.6.21 S3c6400中断剖析<六>(原创)-上海嵌入式索漫科技培训教材

楼主:
作者:下家山(请尊重原创,转载请注明)  http://www.xiajiashan.com

五.客户出现的问题

    5.1 现象(软件锁和网络超时)

       客户在用我们发布的驱动测试时出现

       “BUG: soft lockup detected on CPU#0!”并伴随有“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现象出现

       我们拿到客户的板子后测试发现,在ping的时候很难出现上述问题,而在用iperf工具测试时,马上就会出现(几秒钟),而且是在TX时候出现(RX正常)。

       虽然出现两个现象,大部分是先出现“BUG: soft lockup detected on CPU#0!”,再出现“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有时候是先出现“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再出现“BUG: soft lockup detected on CPU#0!”)

      5.2 什么是软件锁和网络超时

       先来说说“BUG: soft lockup detected on CPU#0!”。

       网上有人说这个不算bug,只要你的系统io,或者某个服务10秒内都没反应,就会出

现这个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可忽略的,它只是提醒你某个地方占用CPU时间太长,需要注意。但是,我们这里却不可忽略,因为OS都down掉了。

    在我看来“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这个错误还是“BUG: soft lockup detected on CPU#0!”带来的(即使是“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这个错误先出现)。因为,当CPU检测到某个线程占用CPU时间超过10秒并报告“BUG: soft lockup detected on CPU#0!”时,那么网络传输肯定会超时即会报告“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因为网络传输超时时间设置的是20ms)。

       疑问:既然网络超时时间比软件锁(soft lockup)要短,为什么大部分时间是先出现软件锁错误信息再出现网络超时信息呢?

      5.3 问题是由什么引起的

       这样两个问题,也许都是因为系统阻塞造成的。

最初,我们一直怀疑我们的驱动有问题,因为我们的kernel是客户提供的,6400的BSP也是客户提供的,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linux-2.6.21不够稳定,也没有理由去怀疑samsung的BSP有问题,因为6400已经用到了ipone 上面,更让我们肯定的是ping正常。

既然是系统阻塞,我们最先怀疑是我们驱动中,特别是在IO部分的while 语句造成

(因为做实验发现while(1)也会出现“BUG: soft lockup detected on CPU#0!”)。

取消一切while等语句,用if else delay()语句组合来取代。经调试,问题依然。

我们针对驱动 一条一条语句的查,反复配置各个SPI寄存器,但并无改善。因问题只在发送部分,所以我们又怀疑我们的发送进程和队列有问题。于是,我们换到

驱动版本,这个不涉及到队列问题,也不行。

驱动中用到了很多自旋锁spin_lock_init,这也是容易发生阻塞的地方,但屏蔽驱动中所有的自旋锁语句,情况并无改善。

       最后出问题的地方似乎只有发送进程方面了。

       驱动发送进程有两条线:

我们分别在进出两个进程的地方加了定时器,看这两个进程执行的时间。但并没有规律,即很短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而很长的时候却没有问题。

上面的调试,我们都是用的polling 方式,但在这种方式下各种可能性都调试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

于是,我们想到换成 DMA或interrupt方式。

但是,在用DMA调试时总是提示client already has channel,因为客户之前给我们的内核DMA部分没有基于2410,引入了subchannel,但跟到内核里面去,感觉其DMA对subchannel的计算上好像有问题,因此也没有调下去。

再后来,改到interrupt方式。

但是,中断方式调试驱动出现下面的现象:

如不注册外部中断,驱动下载正常,反之,下载出问题。

到了这里,感觉应该是中断之间干扰(因为SPI采用中断方式后,就注册了SPI中断和外部中断两个中断)。

但是,我们的驱动代码已经应用在几个客户上,改动的地方只是跟SPI有关的几个寄存器。况且我们也实在查不到我们驱动的问题。似乎不跳出原来的思维很难找到问题所在。后来跟到内核中断部分去了,发现其代码好像有点问题(主要参考2410部分的中断),于是对其进行了改动,并在polling上再次调试,发现问题解决了,后来,用interrupt方式调试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
请问如何改动的,有哪些注意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