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分段开关的制作DIY

楼主:
如何制作数码分段开关,最好有电路图还有详细的制作过程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张口就来的主哦,,下面仅供参考,,要多变化才是王道!

根据实物测绘出电气原理图如附图所示。
  该电路核心元件是一只十进制计数器(时序译码器)IC  HEF4017BP(其⑩脚为供电端,⑧脚为接地端,⑩脚为脉冲信号输入端,⑩脚为复位端)、两只12v继电器和两只NPN型三极管C945等,构成了两单元组合电子开关。电路电源通过两只稳压二极管VDljll]VD2(1N4741A)既作稳压管又当整流管。巧妙组成了全波整流电路。  一、工作原理分析  1整流滤波部分  当闭合总开关zK时,市电的正半周电压经电容C1降压限流,稳压管VD|则当整流管整流,VD2起稳压作用,D2与VD2同向串联,提高了VD2的稳压值约0.7V.D2既提供了市电正半周回路。  又对市电负半周起了隔离作用;当市电负半周来临时。稳压管VD2则当整流管整流,VDl则起稳压作用。D1与VD1串联,使VDl的稳压值也提高了约0.7V。同样Dl也提供了市电负半周回路,井对正半周起隔离作用;这样VDI与VD2即形成了全波整流。在VDl与VD2的负端获得约12V直流电压,此电压经C2和c4滤波后,一路为电子开关的两只继电器供电,另一路经电阻R5限流为Ic⑩脚提供过零脉冲信号;同时此电压又经D8二次整流。C3滤波,为lCHEF401'IBP的电源端⑩脚提供工作电压。  2.电子开关部分工作原理  当第一次闭合总开关ZK时,由电阻R5提供的脉冲信号。从lC的脉冲信号输入端⑩脚输入,经Ic时序译码器识别处理,从③脚输出高电平,使由三极管Q1与Q2和两只12V继电器DJl与DJ2等元件构成的组电子开关都动作,两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JKl和JK2都闭合,白色和黄色两组灯得电全点亮。获得光线柔和,色彩与色温都舒适的光感受。  当第二、三次分别闭合总开关ZK时,Ic(②、④脚分别输出高电平,使DJl和DJ2分别动作。相应的继电器常开触点JKl和JK2分别闭合。白灯和黄灯就分别各自点亮了。用户可按需要选择。  附图中D3至D6为隔离二极管,分别对Ic②、③、④脚的高电平起隔离作用。使之不会相互干扰电子开关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