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嘀嗒定时器的延时不准的问题

楼主:
最近学习STM32 利用嘀嗒定时器库函数编写了一个延迟程序 软件仿真时单步执行 延时是准确的 但是如果连续执行 延时成倍数增长也就是说 一秒延时 变成两秒或者三秒。
程序如下:
static u8  fac_us=0;//us延时倍乘数
static u16 fac_ms=0;//ms延时倍乘数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SYSCLK/8;
   fac_ms=(u16)fac_us*1000;
   SysTick_ITConfig(DISABLE);
}
。。。。。。。
void delay_ms(u16 nms)
{

SysTick_SetReload((u32)nms*fac_ms);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SysTick_GetCounter()!=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_SetReload((u32)nus*fac_ms);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SysTick_GetCounter()!=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其中系统时钟SYSCLK选的是72Mhz。  高手看一下 我这么编写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怎么还用2.0的老库啊。我3.0以上版本的库写法是:
void delayms(u32 nCount)
{
  if (SysTick_Config (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 (1); }
  TimeCount=nCount;
  while(TimeCount);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 =0X00;
}

另外单纯操作寄存器的方法:
void delay_MS(u32 nCount)
{

        SysTick->LOAD=72000000/1000;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0xFFFFFFFF;
        TimeCount=nCount;
        while(TimeCount);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0x00;

}

还是很准的,定时半分钟 一分钟都没问题

网友:
另外要确认你当前系统时钟有没起来,不然还在内部RC 当系统时间那是没72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时钟确定起来了,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上边给的程序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网友:
u8  fac_us=0;
u16 fac_ms=0;/
fac_us=SYSCLK/8;
   fac_ms=(u16)fac_us*1000;

你是这样写的?
SYSCLK=72 000 000
fac_us=SYSCLK/8=   9 000 000 ,
你u8 就能把9 000 000  装得下了?
另外f=9M 这不等于1us

网友:
回复 网友A:

SYSCLK=72 不是72 000 000
而且上边我也说了 这个程序 单步调试延时没有问题,但是连续执行就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要看你的系统时钟有没有起来了,仿真的时候由于插入断点或单步调试 ,时钟可能就起来了,但直接运行的时候没有这个延时 ,而直接跳过了时钟启动等待这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