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没办法了请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最近在弄430I2C协议,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总是调不出来,我已经调试了两天了,今天测试程序连往芯片里写都没法写根本检测不到应答信号。使用的是MSP430F1611,晶振使用的4M晶振。希望有高手能帮我看看程序。

430程序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430输出的波形是否满足24C02的访问时序

网友:
用示波器没看出波形来,可能是不大会用吧,我这里调试也挺麻烦的,几个人共用一个仿真器,示波器这边还没有,还得去别的地方用。

网友:
以前写过,拿出来参考下

void I2C_init(void)
{
    SET(PT(I2C_SCL_PORT,DIR,I2C_SCL_BIT));
    CLR(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void I2C_wait(void)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void I2C_ack(void)
{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0;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1;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0;
    I2C_wa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1;
}

void I2C_noack(void)
{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1;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1;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0;
    I2C_wa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1;
}

unsigned char I2C_start(void) //在scl高电平过程中,sda产生一个下降沿
{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SET(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I2C_wait();

    SET(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I2C_wait();

    CLR(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if(PT(I2C_SDA_PORT,IN,I2C_SDA_BIT) == 0)// SDA 为低,则说明有其他设备使用sda
      return 0;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0; //产生一个下降沿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0;
    I2C_wa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1;

    return 1;
}

void I2C_stop(void)
{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0;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1;
    I2C_wa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1; // rasing edge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0;
    I2C_wa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1;
}

unsigned char I2C_waitack(void)
{
    unsigned int x = 0xffff;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SET(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I2C_wait();
    CLR(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0;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1;

    while(PT(I2C_SDA_PORT,IN,I2C_SDA_BIT) == 1)
    {
        x--;
        if(!x)
        {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0;
            return 0;
        }
    }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0;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return 1;
}

void I2C_send_bit(unsigned char value)
{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if(value != 0)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1;
    else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0;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1;
    I2C_wait();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0;
    I2C_wait();
    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 1; //拉高sda,不影响其他设备使用sda
}

void I2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value,unsigned char order)
{
    unsigned char i;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if(order == 1) //先发送高位,在发送低位
    {
        for(i=0; i<8; i++)
        {
            I2C_send_bit(value & 0x80);
            value <<= 1;
        }
    }
    else//先发送低位,再发送高位
    {
        for(i=0; i<8; i++)
        {
            I2C_send_bit(value & 0x01);
            value >>= 1;
        }
    }
}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_bit(void)
{
    unsigned char c;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1;
    I2C_wait();

    if(PT(I2C_SDA_PORT,IN,I2C_SDA_BIT) == 1)
        c = 1;
    else
        c = 0;

    PT(I2C_SCL_PORT,OUT,I2C_SCL_BIT) = 0;
    I2C_wait();

    return c;
}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_byte(unsigned char order)
{
    unsigned char i, value = 0;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SET(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将sda拉高,防止影响
    CLR(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if(order == 1) //数据从高位开始接收
    {
        for(i = 0; i < 8; i++)
        {
            value <<= 1;
            if(I2C_receive_bit() == 1)
                value |= 0x01;
        }
    }
    else//数据从低位开始接收
    {
        for(i = 0;i < 8; i++)
        {
            value >>= 1;
            if(I2C_receive_bit() == 1)
                value |= 0x80;
        }

    }

    SET(PT(I2C_SDA_PORT,DIR,I2C_SDA_BIT));
    SET(PT(I2C_SDA_PORT,OUT,I2C_SDA_BIT));
    return value;
}

set就是 置1, clr 就是置0: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