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有什么区别?

网友: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网友:
楼主非气死百度和gg,,呵呵
http://wenku.baidu.com/view/e8fb814de518964bcf847c1f.html

网友:
要特别说明一下:“碳性电池”的称呼是错误的,正确的称法应该是“锌锰电池”,碱性电池是碱性锌锰电池的简称,主要通过改变电解液的配方和改进电池的材料和结构使电池的容量及放电特性提高。
网上很多东西都是错的,大致看了一下2楼和4楼的链接,错漏百出,当然,自己有足够基础知识和判断力的话可以去伪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