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变压器问题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两个单电源变压器能否做成一个双电源变压器?感激啊

网友:
有这种电路,但比较少。

网友: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注意相位?)!

网友:
单绕组 双电源

应该是这样的吧 半波整流  电容用大一点的  估计不平稳  接个稳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初级并联,次级同相串联,串接点相当于中间抽头,同时注意变压器的电流输出能力要匹配,两个变压器就近安装时要成90度布置免得磁路彼此干扰。
4楼电路是半波整流的对称电源,缺点是带载能力和纹波参数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