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滤波共模电感过热啥情况

楼主:
请教大家,电源输出滤波共模电感过热的原因有哪几种?

网友:
5楼分析有道理

5楼的分析有理,应该对选用的导线与磁芯做一个了解。

网友:
“电源输出滤波共模电感”?接在输出?还是输入部分的电感而误为“出”了?
输出部分很少用共模电感 的

网友:
电流过大,磁芯材料选择不当,磁芯尺寸选择不当,谐波太大,绕组不对称。

网友:
还有电感的线径过细也是原因

网友:
铜损太大或铁损太大都会造成发热。前者指导线的内阻,P=I×I×R;铁损指磁芯或铁芯中的涡流损耗,跟磁芯/铁芯的材料、工作频率、尺寸和结构等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