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553的SPI模块的疑问

楼主:
 新生有不解之处:之前使用SPI,IIC这些协议都是通过软件处理模拟IO口做的
这次MSP430硬件集成了这些模块,是不是说,不用CPU干预就可以使用SPI和其他器件交换数据了?相应的IIC也是吗

网友:
CPU还是要干预的,至少需要有相关操作指令,只是不必再模拟时序,CPU占用量会大幅下降,SPI和I2C均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0的一个SPI接口可以接多个从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