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结构中的TIM_ClockDivision

楼主:
TIM_ClockDivision,查资料说这个函数设置了时钟分割,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求大神讲讲

网友A:
你把《STM32x参考手册》翻看一下,程序也翻看一下人家这个数干嘛的。 设置的是TIM->CR1 的 8:9位

分频因子的关系可以看到,分频因子为1 一个系统输入时钟 CLK_INT 计数器CNT 就翻转一次,分频因子为2两个个系统输入时钟CLK_INT  计数器CNT 才翻转一次
对系统时钟和计数器关系的一个控制寄存器,4种分配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次一定仔细翻阅数据手册

网友:
在peference manul的272面,有如下解释:
Prescaler descriptionThe prescaler can divide the counter clock frequency by any factor between 1 and 65536. Itis based on a 16-bit counter controlled through a 16-bit register (in the TIMx_PSC register).

所以说TIM_ClockDivision和Prescaler是两码事。

网友:
谢了,领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STM32x参考手册》翻看一下,程序也翻看一下人家这个数干嘛的。 设置的是TIM->CR1 的 8:9位

分频 ...

不对吧,你说的这个是prescaler的作用

网友B:
额,到底TIM_ClockDivision干嘛的啊,分频相关不就两个寄存器么?prescaler,和ARR。

网友:
相当于一个小的去抖功能?

网友:
0,1,2必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到底TIM_ClockDivision干嘛的啊,分频相关不就两个寄存器么?prescaler,和ARR。

TIM_ClockDivision是用于输入捕获等采样时候的分频,而prescalor就是计数分频,如楼上各位所说……

个人理解

网友:
是定时器的时钟分频,最小是不分,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是增大计数时间,stm的定时是32位的,所以极少有记数溢出的情况,第二个作用是3和5倍分频让时钟整.
ARR是周期,即计数器到几回0.
这个分频作用于定时器时钟部分和定时器的运行模式无关,比如计数模式任然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M_ClockDivision是用于输入捕获等采样时候的分频,而prescalor就是计数分频,如楼上各位所说……

个人理解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STM32x参考手册》翻看一下,程序也翻看一下人家这个数干嘛的。 设置的是TIM->CR1 的 8:9位

分频 ...

明显不对啊,您说的是时钟分频,问的是时钟分割什么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STM32x参考手册》翻看一下,程序也翻看一下人家这个数干嘛的。 设置的是TIM->CR1 的 8:9位

分频 ...

你说的不对吧,TIM->CR1的8:9位CKD[1:0]: 时钟分频因子 (Clock division)
定义在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与数字滤波器(ETR, TIx)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
它是输入捕获中滤波器的采样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