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口状态和低功耗的关系

楼主: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如果IO是输入状态,其接入的电平对功耗有影响?哪位能详细说说原理和参数?例如接入电平为Vcc/2
另外,对于输出状态,msp430的IO口的内部比较详细的电路在哪里可以看到的?是否也会像其它一些单片机一样置高和置低不一样?

网友:
输入状态通常会有两种:1是弱上拉型,这种IO结构因上拉电阻的存在,如果输入电平低于电源电压就会有通过上拉电阻的漏电流。2是高阻输入型,这种IO结构不会对外电路有明显影响,可以忽略。
MCU的IO电路可以找找原厂资料,未必能一定找到。
“是否也会像其它一些单片机一样置高和置低不一样”这句话有语病,无法准确理解含义,“不一样”指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状态时,我指的是外部输入一定的电平,例如Vcc/2,对cpu本身功耗的影响

输出,就是置高或者置低电平,不接外部电路,是否cpu功耗本身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CMOS工艺IC时,建议避免在输入置Vcc/2的电平,因为信号在阈值附近晃抖可能会大大增加IC的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CMOS工艺IC时,建议避免在输入置Vcc/2的电平,因为信号在阈值附近晃抖可能会大大增加IC的功耗。

能不能麻烦您看看我的这个提问?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aspx

网友:
对CPU的功耗没有影响,功耗来自通过上拉电阻的漏电流。
5楼的电路不可取,上拉下拉电阻本身都是增加功耗的回路,同时加重了IO的输出负担,对输入也同样存在漏电流引起的功耗增加。
4楼提到的不确定电平会导致IO输入级通道中的MOS管上下臂瞬态全通,这样也确实会增加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主要是考虑引起的相关功耗增加,不仅仅是指cpu内部
至于输出,我好像看到过说不用的引脚设置为输出时,设置输出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有区别?

我图片中的电路是利用IO口驱动段码液晶的,那几个电阻,这样的电路形式都是这样的,图片也是德州官方文档中的例子。关键是我想知道有没有人评估过其运行功耗?具体为多少?有没有具体分析?例子中可是以显示时间时钟为例子的吆
这样的电路形式,com1~4是不停地切换为输出和输入状态的。我应该记得的没错,当为输入状态时,如果输入电平在莫一个值可能会有功耗极点,当然不一定是在Vcc/2电平出,具体我还没有查看数据手册。但是就在Vcc/2处,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呢?

网友:
看到很多资料都说,对于IO口,不用的时候要设置成一个确定的状态,这样不光是功耗方面的考虑,还有抗干扰和稳定性的考虑,
个人认为对于不用的IO口,只为输入状态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说说为什么设为输入状态为好?故意说反了?

网友:
在https://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490.aspx
中写道:
另外,430默认IO口为输入状态,在口线电压位VCC/2时,由于CMOS结构影响,会带来较大漏电流. 可以通过配置IO口状态来观察整板功耗是否有变化

那么到底引起多大变化呢?
哪里有关于输入的详细的电路原理介绍?

网友:
①.5楼电路中的电阻排,有可能其设计意图是作为终端用的(猜测),估计MCU和LCD之间有些距离。不过用47kΩ这么大阻值做终端效果是非常弱的,应该是顾忌了功耗。这个电路不会是用在有极端省电要求的场合的,因为那几个电阻总是在耗电。

②.不用的I/O脚从省电角度看最好设置成输出,否则若置成输入,上拉ON也不好(浪费电流)OFF也不好(输入不定电平将导致CMOS功耗增加)。而从安全角度出发,不用的I/O置成输入+上拉最好,因为垃圾嵌进引脚间,甚至接该脚的PCB有短路也无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430默认IO口为输入状态,在口线电压位VCC/2时,由于CMOS结构影响,会带来较大漏电流. 可以通过配置IO口状态来观察整板功耗是否有变化

那么到底引起多大变化呢?
哪里有关于输入的详细的电路原理介绍?

 CMOS数字电路的特点是静态时非常省电,耗电几乎都在输入电平从L→H或从H→L的过渡过程中,这就是为什么耗电几乎跟工作频率成正比的原因。而且CMOS数字电路的翻转阈值就在Vcc/2之处,没事置输入于Vcc/2会大大增加逻辑翻转的可能性,成为耗电的根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些电阻就是为了获得三种不同的电压Vcc,Vcc/2,GND,这是段码液晶的驱动方式方法决定的。为了获得Vcc/2,相应的IO口在某些时段得设置为高阻输入

另外,msp430输入不都是斯密特触发么?谁能给个这种IO口的详细原理电路?忘了

另外msp430有开漏输出的IO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电阻就是为了获得三种不同的电压Vcc,Vcc/2,GND,这是段码液晶的驱动方式方法决定的。为了获得Vcc/2,相应的IO口在某些时段得设置为高阻输入 ...
这个不早说让谁猜谜去啊?
带施密特特性的输入确实能减少当电平为Vcc/2附近的翻转几率,但你在顶楼的提问是一般性的,并不特指某种型号。
MSP430应该有开漏型输出吧,至少I2C脚是这样的。再说,即使没有开漏输出,置成输入就能得到Vcc/2电平了。

网友:
哪位同学有时间能不能试一试?把所有的IO口设为输入禁止上下拉电阻并都接到一个电压源(可用一个可调电阻吧),调整电压,看看功耗有没有变化?

网友:
“把所有的IO口设为输入禁止上下拉电阻并都接到一个电压源(可用一个可调电阻吧),调整电压,看看功耗有没有变化? ”

我觉得,功耗有变化,但这样不一定准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何不直接说出为什么不准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