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

楼主:
请教,如果没有数据分析仪,也没有示波器,怎样测试SPI通信是否成功?没有没其他的方法可以测试SPI通信?

网友:
关键是要编程正确,从程序的角度去分析。

网友:
直接看你的输出结果是否正确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没法确定正确与否,所以想从结果来看是否正确,可是结果不能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我也想知道输出结果是否正确,可问题就是怎样看到这个结果,不借助工具引脚的值怎样看

网友:
试着读了一下MISO引脚的值,是不可行的,因为设置成了SPI模式,不能读出IO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没法确定正确与否,所以想从结果来看是否正确,可是结果不能看到

那么必须学会分析程序,只看结果只能知道是否有错,但错在哪里无法直接定位,还是要回过头去分析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也许是这样吧,但是在水平太低,不能只通过分析程序得出是否正确的情况下通过结果来知道是不是错了,进而到程序中查找错误根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