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不能实现........

楼主:
为什么 a=0xfe: 这个语句在while(1)循环内不能实现流水灯?
求大家帮我分析哈!

网友:
你始终给P0口送的0XFE吧,
把那一句话一到while循环之外看看

网友:
你那个赋值真的应该放外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放到外面去,在里么怎么不行啊?

网友:
把a=0xfe放在循环里面,每次执行循环都先给p0口赋值0xfe,延时后左移一位送给p0.然后再重复前面的过程.所以不能实现流水灯.赋值语句放在外面后,就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
参考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fe;
        while(1)
        {
                P0=_crol_(P0,1); //P0的值向左循环移动
                DelayMS(150);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谢谢了!